[其他] 现在用DAPlink还是用JLINK来开发调试MM32比较好啊?

楼主(2023-07-23):
现在用DAPlink还是用JLINK来开发调试MM32比较好啊?

网友A(2024-03-11):
一般还是建议使用jlink

网友B:
其实我觉得jlink挺好,烧录速度挺快的

网友C:
这个无所谓吧,看你公司给你提供啥

网友D:
直接用DAPlink呗,开源,不侵权

网友E:
我建议还是使用daplink吧,好用一些

网友F:
你要是想要多点断点的话,可以考虑jlink的

网友G:
都行啊,这两款调试器都可以调试MM32的芯片的

网友H:
看看daplink吧,现在也挺稳定了,而且调试arm内核芯片有优势

网友I:
都可以使用

网友J:
都比较好,哈哈,没啥问题,都是稳定的调试器

网友K:
其实还是jlink,因为daplink质量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