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果用官方的例程未修改但编译失败,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7-24):
提示找不到文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具体例程是什么?

网友B:
官网下载的哪个板子的例程?

网友C:
说明你工程配置有问题,或者官方例程压根儿就没测试过就放出来了。

网友D:
没测试过就放出来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E:
我感觉你的例程,安装的有问题。

网友F:
应该是你的MDK没有安装明白的原因吧?

网友G:
是不是例程下载的不对,有一些东西没有下载完整造成的?

网友H:
把例程发出来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I:
是工程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J(2023-08-27):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你的例程,安装的有问题。

例程?还是安装?

网友K:
是不是没装对应的包啊

网友L:
IDE配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