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般开发MM32,大家都用什么开发方式啊?

楼主:
一般开发MM32,大家都用什么开发方式啊?是keilIAR还是什么?

网友A(2023-07-24):
两种都可以的,官网有例程

网友B:
一般的,不是keil就是IAR

网友C:
看你习惯用哪种方式

网友D:
用Keil,IARZ都可以的。

网友E:
MDK,我一直使用这个,方便,快捷,网上的例程也比较多一些。

网友F:
首选KEIL吧,MDK,我认为这个还是相对稳定的多的多的。

网友G:
还是使用常用的VS CODE,keil ,iar等。

网友H(2023-08-24):
keil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I:
这两种都提供例程了

网友J:
keil和标准库

网友K:
keil,支持多种型号

网友L:
别那么麻烦了,直接用kei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