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利用ISP或者是SWD的方式烧录固件,那个方式比较好?

楼主(2023-07-26):
在灵动的MCU开发之中,利用ISP或者是SWD的方式烧录固件,那个方式比较好?

网友A:
都可以的,看你哪种方式方便

网友B:
都没有问题的,主要是看生产的时候,哪种更加方便一些了。

网友C: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制定比较好一些。额

网友D:
这个看生产的时候,怎么选择下载线吧,我认为都差不多的。

网友E:
无论使用那种方式,都无所谓吧,看看工装使用的是什么?

网友F:
看实际的需要吧,我认为都还好,挺实用的。

网友G:
SWD就不用来回切换boot了吧

网友H(2023-08-27):
都可以的

网友I:
都无所谓

网友B:
哪个方便哪个好

网友J:
ISP批量的话可能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