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 H563ZI 测评】 2、ARDUINO开发环呼吸灯

楼主(2023-07-23):
<

【NUCLEO- H563ZI 测评】 2、ARDUINO开发环呼吸灯

1、PWM实现呼吸灯
以下是基于Arduino的程序示例,使用PWM控制LED实现呼吸灯效果:

#define ledPin PB0 // LED连接到STM32引脚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 设置ledPin为输出模式

}

void loop() {

// 呼吸灯效果

for (int brightness = 0; brightness <= 255; brightness++) {

analogWrite(ledPin, brightness); // 使用PWM输出控制LED亮度

delay(10); // 延迟一段时间,调整呼吸灯的速度

}

    for (int brightness = 255; brightness >= 0; brightness--) {

analogWrite(ledPin, brightness);

delay(10);

}

}

这个程序使用analogWrite()函数来控制LED的亮度,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来实现呼吸灯效果。在循环中,亮度从0逐渐增加到255,然后再逐渐减小到0,形成一个呼吸灯的效果。
上述示例代码假设LED已经连接到STM32引脚PB0,在NUCLEO- H563ZI3个LED灯中,只有LED1拥有PWM功能。如果您使用LED其他引脚,需要使用GPIO模拟PWM。另外,通过调整delay()函数的参数,可以改变呼吸灯的速度。较小的延迟值将使呼吸灯的变化速度更快,较大的延迟值将使变化速度更慢。

c92a4869a26b15b7283ba4b5b19a2a43
99407bc9497e8fe8b352821191b2fdaf
2、使用GPIO实现呼吸灯
如果您的Arduino板没有可用的PWM引脚,您可以使用GPIO模拟PWM来控制LED,实现呼吸灯效果。下面是一个基于Arduino的程序示例:

// 引入Arduino库

#include <Arduino.h>

  // 定义LED引脚

const int LED_PIN = PF4;

  // 定义PWM参数

const int PWM_MIN = 0; // PWM最小值

const int PWM_MAX = 255; // PWM最大值

const int PWM_STEP = 1; // PWM变化步长

const int PWM_DELAY = 100; // PWM变化延迟时间

  // 定义PWM变化方向

enum PwmDirection {

  UP, // 递增

  DOWN // 递减

};

  // 定义PWM变量

int pwmValue = PWM_MIN;

PwmDirection pwmDirection = UP;

  void setup() {

  // 初始化LED引脚

  pinMode(LED_PIN, OUTPUT);

}

  void loop() {

  // 更新PWM值

  updatePwmValue();

    // 设置PWM值到LED引脚

  analogWrite(LED_PIN, pwmValue);

    // 延迟

  delay(PWM_DELAY);

}

  // 更新PWM值

void updatePwmValue() {

  // 根据PWM变化方向更新PWM值

  if (pwmDirection == UP) {

    pwmValue += PWM_STEP;

    if (pwmValue >= PWM_MAX) {

      pwmValue = PWM_MAX;

      pwmDirection = DOWN;

    }

  } else {

    pwmValue -= PWM_STEP;

    if (pwmValue <= PWM_MIN) {

      pwmValue = PWM_MIN;

      pwmDirection = UP;

    }

  }

}

在上述例程中,我们使用了Arduino的analogWrite函数来模拟PWM输出。程序中定义了LED引脚(LED_PIN)以及PWM的最小值(PWM_MIN)、最大值(PWM_MAX)、变化步长(PWM_STEP)和变化延迟时间(PWM_DELAY)等参数。
在setup函数中,我们将LED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在loop函数中,我们通过调用updatePwmValue函数来更新PWM值,并使用analogWrite函数将PWM值设置到LED引脚。然后通过延迟一定时间(PWM_DELAY)来实现PWM的变化。
在updatePwmValue函数中,我们根据PWM变化方向(pwmDirection)递增或递减PWM值,并在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时改变PWM变化方向。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呼吸灯效果,LED的亮度会逐渐增加到最大值,然后再逐渐减小到最小值,然后再循环变化。您可以根据需要调整PWM的最小值、最大值、变化步长和变化延迟时间等参数,以获得您想要的呼吸灯效果。
9ded0df38a9c7f2cf8f4a53ad120e056
f70a610dd03163b16f29e74a5fa6c8aa

网友A:
s
这款可以直接用arduino框架开发啊?

网友B:
s
其实这个就是gpio版的pwm调节,很有意义,节省PWM功能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