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otorControl Workbench 5.4.4生成代码怎么改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23-07-24):
MotorControl Workbench 5.4.4生成代码只支持增量编码器和霍尔编码器。怎么改绝对值编码器

?分别需要改哪几个函数?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A:
顺着函数找。

网友B:
一般会有绝对值编码器的修改的啊,你再好好找找呗

网友C:
没用过这个软件,因为电机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D:
在软件界面上找到与编码器相关的设置选项。这通常位于配置或编码器选项卡下。

网友E:
要改变绝对值编码器的设置,您需要参考控制器或开发板的相关文档,了解如何连接和配置绝对值编码器。通常,绝对值编码器会有特定的接口和引脚分配,您需要根据硬件规格进行连接。

网友F:
MotorControl Workbench 5.4.4中,绝对值编码器的设置通常需要在控制器或开发板的硬件上进行配置,而不是在软件中进行修改。

网友G:
这种有点专业了,建议还是找个STFAE咨询一下比较好

网友H:
函数应该还是得在生成后的代码之中,找到定义才行

网友I:
这个没有啥demo参考么?生成的代码有很多都是不理解的啊

网友J:
这个可以用定时器实现吧,我记得ST是有这方面的操作的

网友K:
不好弄啊,你换个编码器呗,用霍尔编码器估计能简单一些

网友L(2023-10-21):
通常绝对值编码器会有特定的接口和引脚分配,要根据硬件规格进行连接。

网友M:
应该会有吧,没咋用过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