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电机库串口编码器设置

楼主(2023-07-24):
如题 编码器如果我是需要串口获取数值的话 软件上好像没找到修改的地方 直接修改代码的话有思路提供吗

网友A:
那你用串口读取就行了啊

网友A:
你启用一个串口,将编码器接上,在程序里读取这个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串口读取就行了啊

你好,我目前有个编码器项目要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有的话可以留个微信

网友C(2023-10-24):
用串口读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