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U575 单通道ADC DMA无法完成ADC转换

楼主(2023-07-24):
以下是我的cubemx配置图,我想做4M系统时钟配置10M采样频率,ADC用的时钟是锁相环2,配置140M。开启ADC电源后,单独使用ADC_start可以从寄存器读取ADC的值,但使用ADC_start_DMA这个就完全不运行,但是主循环里的串口打印一直有,求解(ADC4因为要配置IN16使用了不可完全设置ADC这个选项!)

网友A:
没看明白,ADC的结果想通过DMA传送到哪儿?

网友B:
我这里稍微演示下实现过程。
使用CubeMx配置,ADC4用到4个通道。通过DMA传输。

网友B:
相关用户代码:
ADC_HandleTypeDef hadc4;
DMA_HandleTypeDef handle_GPDMA1_Channel0;
#define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uint32_t)  4)   /* Size of array aADCxConvertedData[] */
/* Variable containing ADC conversions data */
uint32_t   aADCxConvertedData[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 USER CODE END 0 */

  MX_GPIO_Init();
  MX_GPDMA1_Init();
  MX_ICACHE_Init();
  MX_ADC4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Ex_EnableVddA();

  MX_ADCQueue_Config();

  __HAL_LINKDMA(&hadc4, DMA_Handle, handle_GPDMA1_Channel0);

    HAL_DMAEx_List_SetCircularMode(&ADCQueue);

  if (HAL_DMAEx_List_LinkQ(&handle_GPDMA1_Channel0, &ADCQueu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4,
                        (uint32_t *)aADCxConvertedData,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END 2 */

网友B:
测试结果:

网友C(2023-12-29):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D: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E: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F: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G: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H: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I: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J: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K: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L(2024-03-20):
引用 网友B:
相关用户代码:
ADC_HandleTypeDef hadc4;
DMA_HandleTypeDef handle_GPDMA1_Channel0;

有没有定时器触发ADC进行转换,结果通过DMA传输到RAM的例程,我使用定时器触发ADC始终不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定时器触发ADC进行转换,结果通过DMA传输到RAM的例程,我使用定时器触发ADC始终不成功。 ...

STM32U5 ADC+DMA配置演示

这种应用实例很多的。

网友M:
看一下定时器的例程呗

网友L:
引用 网友B:
STM32U5 ADC+DMA配置演示

这种应用实例很多的。

多谢回复,这个例程我知道,我的要求是需要定时器触发ADC,我试了好多方法,始终不能触发ADC

网友N:
ADC DMA网上配置应该很多,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多谢回复,这个例程我知道,我的要求是需要定时器触发ADC,我试了好多方法,始终不能触发ADC ...

要不你留我个邮箱,,我给你配置个测试工程给你。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留我个邮箱,,我给你配置个测试工程给你。

多谢了,以前用L4好像都比较简单,现在U系列好像复杂一点了,特别是USB更是复制了。

网友O:
应该ADC设置的问题,ST的按照流程设置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多谢了,以前用L4好像都比较简单,现在U系列好像复杂一点了,特别是USB更是复制了。 ...

OK,STM32U5 H5的DMA传输,传输长度那个地方要注意,
跟以前其它系列不一样,按字节数计算长度。

网友P:
交流节点会导致独特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OK,STM32U5 H5的DMA传输,传输长度那个地方要注意,
跟以前其它系列不一样,按字节数计算长度。

能否麻烦帮我配置一个TIM+ADC+DMA的工程给我参考一下,实在是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