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GT6芯片被锁

楼主(2023-07-24):
在使用STM32F407ZGT6芯片做小车主控时,总是在运行时芯片突然被锁,无法下载程序。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也无法解除保护

网友A:
把芯片复位线连到 烧录器   按住复位按键  点击擦除时 再松开  复位按键

你这种情况大概率是  程序跑飞  导致  硬件错误  一致卡在 hardfault

网友B:
用jlink试试呗,STlink解锁属实没有jlinkOK

网友C:
你可以用ISP的方式实现芯片解锁

网友D:
程序跑飞了,逮都逮不回来

网友E:
读保护设置了 leve2 吗?

网友F:
是不是你调试的时候仿真器接电脑了啊

网友G:
你这无法下载程序也算是正常,估计电路保护没做好吧

网友H:
是什么状态的运行下,导致程序锁死呢?

网友H:
是不是你程序给SWD接口给关闭了啊

网友I:
一般不会的,可能还是硬件损坏啊,或者你程序给SWD给关闭了

网友J:
你看看代码,看代码咋写的,关于SWD方面

网友K:
运行时被锁?那你boot引出了没啊?

网友L:
这个锁死可不好解决,主要是分析不出来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

网友M:
jlink不是可以解锁的吗

网友N(2023-10-21):
是你程序给SWD接口给关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