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76E003如何配置串口异步双工收发?

楼主(2023-07-24):
问N76E003如何配置串口异步双工收发?

网友A:
参考bsp下的uart例程  比如UART0

网友B:
N76E003提供更灵活的管脚配置,可将串口0的TXD及RXD通过UART0PX (AUXR1.2)更改位置。

网友C:
通过编写程序来实现串口异步双工收发功能。

网友D:
多个串口资源,可以配置为异步双工收发模式

网友E:
使用特定的寄存器来配置UART功能。

网友F:
建议参考N76E003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指南

网友G:
需要设置串口的工作模式,以便正确接收和发送数据。可以通过设置串口控制寄存器中的工作模式位来实现。

网友H(2023-10-10):
N76E003的串口0可以通过一些配置实现异步双工收发。具体步骤如下:

初始化UART0:
在使用UART0之前,需要进行初始化设置。这包括配置UART0的各种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

使能UART0:通过设置P06和P07引脚为Quasi模式,来使能UART0的数据发送和接收。
配置UART0模式:设置SCON寄存器的SM1和SM2位,以配置UART0为模式1,此模式支持半双工通信。
设置波特率:根据需要的通信速率,设置TH1寄存器来生成波特率发生器。例如,如果系统时钟为16MHz,并且需要115200的波特率,则TH1 = 256 - (1000000/115200+1)。
启动UART0:通过设置TI或RI中断标志,可以在发送或接收数据时唤醒UART0。
UART0发送数据:
使用UART0发送数据,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SBUF寄存器,这会触发发送操作。
如果发送操作完成,TI标志会被设置。可以通过检查这个标志来确定发送是否完成。
UART0接收数据:
使用UART0接收数据,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当RI标志被设置时,表示数据已经接收。可以通过检查这个标志来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在读取数据后,需要手动清除RI标志,以准备接收下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