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PB3端口怎么用于普通IO口呢?

楼主(2023-07-24):
看了数据手册,PB3默认是JTDO,不是普通IO口。
请问怎么重定义成 普通 IO 的 INPUT

添加了语句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 仍然无效

网友A:
用这个语句之前需要先开对应的时钟。
用MDK的时候,CubeMx自动生成的代码已经带了开时钟语句。 RT-Studio生成的代码是没有开时钟语句。

网友B:
使用cubeMx配置时,SYS处选择好serial wire debug模式。

其它的,CUBEMX都会帮我们处理好。

比如下面的代码都是它帮我们处理好的。

  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System interrupt init*/

  /** NOJTAG: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Enabled
  */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

网友C:
你直接用就是普通的IO口

网友D:
开启复用时钟就好了

网友E:
复用就行了

网友F:
你不如用cubemx来配置一下

网友G:
你这个IO就直接默认就是普通的IO的

网友H:
这个你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的例程怎么写的呗,我记得他们弄过这个IO

网友I:
你就正常的配置成输入就好了

网友J:
这个简单啊,就直接把输入的代码复制过来,改成PB3就好了

网友K:
我之前都是直接用输出,也是可以直接用的,所以,输入估计也是可以的

网友L:
建议把AFIO的时钟开启就好了

网友M:
你要是不会用PB3这个IO,你换个IO不也可以么?都能支持定时器的输出的啊

网友N:
直接用就是普通模式吧

网友O:
这个端口是不改的时候没打开时钟啊

网友P:
cubeMX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Q:
这个不是复用就可以的吗

网友E(2023-08-23):
是不是时钟没有打开啊

网友R:
默认就是普通的IO的

网友S(2023-10-20):
直接把输入的代码复制过来,改成PB3就行了

网友O:
用cubeMX配置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