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F103 PB3外部中断不正常,无法触发是为什么?

楼主(2023-07-24):
使用STM32F103 PB3外部中断不正常,无法触发是为什么?

网友A:
你代码没搞对吧

网友B:
是不是配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C:
一般PB3JTAG的功能,你关闭JTAG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D:
这代码的复用有点关系吧

网友E:
你单独关闭JTAG估计就行了

网友F:
仿真跟踪一下看看代码如何运行的呗,看看到PB3操作这块是什么状态

网友G:
你的电路确保是OK的?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看看代码吧,你代码初始化这块咋弄的

网友H:
你仿真的时候,是PB3根本进不来是么?

网友I:
是不是你的中断操作配置有问题啊?

网友J:
感觉还是逻辑处理问题不对,不然也不会这样啊

网友K:
应该是程序处理的问题

网友L:
这个一般是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M(2023-10-21):
单独关闭JTAG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