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为什么STM32上的PB3作为中断IO口无法使用呢

楼主(2023-07-24):
为什么STM32上的PB3作为中断IO口无法使用呢?是什么原因呢?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你是哪个型号,那个端口的原理图是什么样的,配置如何

网友B:
换个端口试试呢?不过一般PB3也是支持中断的吧

网友C:
你把复用时钟开启,估计就行了

网友D:
PB3正常是支持输出的,你要是设置输入,好像需要配置一下复用功能吧

网友E:
你换个端口吧,这个口是特殊的端口,还需要多加一句重定义吧

网友F:
你仿真跟踪一下,看看程序咋运行的?

网友G:
我记得是直接可以用的啊,是不是你中断这块配置不对啊?

网友H:
你代码能看看么?看你咋配置的

网友I:
你用cubemx直接配置外部中断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J:
解决方法有几个,第一是换个端口,第二是看看这个IO是不是没焊接好啊?第三,看看程序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J:
建议你换个开发板试试,怀疑是你有些引脚没焊接好导致的

网友K:
复用一下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L:
你是不是程序配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M:
复用时钟没开?

网友N(2023-08-23):
换个端口,或者复用一下

网友O(2023-10-10):
STM32上的PB3作为中断IO口无法使用的原因可能与其系统复位时的默认功能有关。

网友P:
端口复用打开一下啊

网友Q:
检查一下中断这块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