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触摸屏与PLC之间无线Ethernet通信

楼主(2023-07-24):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由触摸屏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本方案以威纶通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的无线Ethernet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
无线网络图 ▼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 触摸屏:威纶通TK8071IP × 1台
● 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通讯协议:Ethernet
● 供电:12-24VDC
● 传输距离:100米,1KM
三、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威纶通触摸屏的RJ45接口。
2、PLC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四、触摸屏配置
1.系统参数设置
2.触摸屏画面制作
1)启动按钮关联PLC地址:M0.0
2)停止按钮关联PLC地址:M0.1
3)指示灯关联PLC地址:M1.0
4)数显关联PLC地址读取MW10、写入地址:MW20
3.按钮功能设置
五、PLC简单配置
1.选择系统块进入
2.设置IP地址
一台PLC地址设为192.168.2.10;
一台PLC地址设为192.168.2.11;
3.简单程序的编写
4.CPU模式选择:RUN 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六、测试方法
1、用触摸屏的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3、点击触摸屏上启动按钮,输出指示灯闪烁,给输入框写入数字,返回数字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