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R5如何增加一个输入端点2

楼主(2023-07-24):
我参考圈圈的书,想实现带鼠标功能的USB键盘(方法2),需要增加一个端点2。
我不知道怎么搞,网上查了不少资料也不管用。
请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什么是端点2,没明白。

网友A:
是不是一个接口里面模拟两个HID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个接口里面模拟两个HID设备啊。

是啊,一个是鼠标,一个是键盘

网友B:
你是想再开一个端点,还是再开个描述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个接口里面模拟两个HID设备啊。

这样该怎么模拟啊?

网友D:
这个你就是想实现复合功能么?

网友E:
我记得正电原子的demo里就有复合键盘鼠标的例程吧,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一般都是在修改描述符能实现

网友G:
端点正常STUSB好像有8个端点,四进四出

网友H:
你参考复合设备就好了,这个一看就知道咋弄的

网友I:
这种复合设备好像是需要端点支持才行,多开个端点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J:
我记得圈圈写的USB方面很全啊,楼主得再仔细看看了

网友K:
增加的话需要修改描述符,在描述符里添加即可

网友L:
这个得看代码来操作,建议看看野火或者网上有一些复合设备,这个看看就能懂的

网友M(2023-10-21):
你可以参考一下复合设备

网友N:
找个键鼠结合的程序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记得圈圈写的USB方面很全啊,楼主得再仔细看看了

这个我看了,道理是一样的,实行起来却大不相同

网友O(2024-02-01):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P: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