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26.1V,电流4A,可以驱动4个3.3V,2.5A的LED吗?

楼主(2023-07-24):
电路中的其他负载大概需要3A左右电流,输出的电流只有4A,要利用放大电路放大电流吗?该怎么设计?

网友A:
可以把4个LED串联起来然后串联一个40W 5.1R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是这样的,每个LED都会用一个io口单独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每个LED都会用一个io口单独控制

如果这4个LED必须并联,直接应用26V、4A电源供电当然不行。但可以通过多相开关电源(类似台式电脑主板上12V-1.2V,40A输出低电压大电流CPU电源)将26V变为3.3V应用与多个LED并联。

网友B:
用一路DC/DC降压,就可以“放大“电流6倍左右。然后串联开关电阻驱动LED。
也可以用4路独立降压DC/DC直接驱动LED。利用DC/DC电源开关省去LED开关。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C:
电路中的其他负载大概需要3A左右电流,输出的总电流只有4A,那就是说,LED的输入功率只的26V * (4-3)A = 26W,而4个LED的总功率 = 3.3*2.5 * 4 = 33W,这个能正常驱动LED吗?

xch
@大唐高手 :原来另外负载也可以“放大”电流。可以
@xch :我是这样做的,最大功率26.1*4=104.4W,每个LED单独用一路DCDC降压,LED爆闪灯需要3.3V,2.5A大概8.25W,四个就是33W,其他的负载另外再用一路DCDC降压,这样功率使用最多50W,这样是否可行。
xch
有道理。仔细

网友D:
LED是电流器件,4个串联,用一个可以设置电流的BUCK芯片驱动。

网友E:
7楼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的其他负载大概需要3A左右电流,输出的总电流只有4A,那就是说,LED的输入功率只的26V * (4-3)A = 26 ...

正解,功率不够

网友G:

兄弟,其他负载需要3A电流,电压呢?没有电压就没得发分配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