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icrochip Studio 7.0 Printf 输出浮点格式数据

楼主(2023-07-24):
AVR单片机,Micochip Studio7.0

stdio.h 里描述如下:

楼主:
具体方法如下:

楼主:
添加 -lprintf_flt-lm 到Other Linker Flags:

楼主:
另:串口重定向方法。
#define PRINT

/*
* printf 重定向
  初始化串口后需要执行  stdout = &mystdout;
*/
#ifdef PRINT
static int uart_putchar(char c, FILE *stream);
static FILE mystdout = FDEV_SETUP_STREAM(uart_putchar, NULL,_FDEV_SETUP_WRITE);
static int uart_putchar(char c, FILE *stream)  //自定义的putchar
{
                while(!(UCSRA&0x20));
                UDR = c;
           return 0;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