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5RCT6使用RTC有时时间会突然变成48年

楼主(2023-07-24):
在使用F405RCT6的内部RTC时钟时,一般都运行正常,仪器断电后时间也正常。但是偶尔情况下时间会突然变为48年0月0日,出现这种情况的条件一般是外部纽扣电池去掉后开机的情况下,或者仪器防止1个多月后开机时,但是并不是都有这种情况,个别仪器并且很偶然的情况下出现,要去复现问题时往往又很难复现了。
麻烦专家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和查找问题的方向,谢谢了!

网友A:

有啥分析的,软件程序问题了,F4的RTC 读取有先后顺序的,也有时间标志的。读的时候你不严格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