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icrochip studio添加自己的库文件

楼主(2023-07-24):
选最后一个

选择自己的库文件路径

网友A(2024-04-01):
自己的库和系统的库有冲突的时候 会报送什么信息呢

网友B:
在自己的库文件里边可以引用其他的头文件吗

网友C:
自己编写库文件的时候需要有格式的要求吗

网友D:
库文件的存储路径允许有中文字符吗

网友E:
库文件和头文件是同一种类型的文件吗 是仅仅称呼不同吗

网友F:
可以在已有的库中增加自己写的函数吗

网友G:
用系统库不香吗?

网友H:
还可以添加自己的函数,挺好,不过标准库也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