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icrochip Studio创建avr工程

楼主(2023-07-24):
创建工程

楼主:
选择gcc 编译方式

楼主:
  • 选择板卡类型&型号

楼主:
删除自带main函数
创建工程后会自带一个默认版本的main函数,需要删除避免和作业中的main函数重名,导致编译错误。

楼主:
将代码文件添加到工程
首先创建同名文件夹,和代码include路径保持一致

楼主:
然后将相应目录下的代码文件拷贝到工程目录下

楼主:
找到下载的代码文件目录,将下面文件添加进来

楼主:
同理操作其他代码目录,添加完成后如图

楼主:
编译工程

楼主:
串口线连接板卡,F5下载执行文件,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