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比AD更好用的“PCB设计文件转生产文件”工具

楼主(2023-07-24):
问:为何要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
答:因为GERBER文件是一种国际标准的光绘格式文件,它包含RS-274-D和RS-274-X两种格式,其中RS-274-D称为基本GERBER格式,并要同时附带D码文件才能完整描述一张图形;RS-274-X称为扩展GERBER格式,它本身包含有D码信息,常用的EDA软件都能生成此二种格式文件。
钻孔数据也能由各种EDA软件产生,一般格式为Excellon,钻孔的数据文件在PCB制造过程中非常重要,没有钻孔数据PCB板无法钻孔,因此电气不能导通连接,DIP器件也无法插件焊接。
问:为何要将PCB文件里面的坐标数据、BOM数据、装配图导出生成文件?
答:因为PCB文件里面的数据转换Gerber文件时器件的坐标数据、BOM清单数据都会丢失,在PCBA组装过程中需要重新生成文件提供给生产使用。

Altium Designer是一款PCB电路图设计软件,Altium Designer设计的PCB文件后缀名是PcbDoc。华秋DFM软件是一款可制造性以及可组装性分析软件,可快速解析PCB文件。
下面为大家介绍这两款软件对于PCB转换Gerber、坐标文件、BOM文件以及装配图的工作效率对比。

AD软件的PCB转生产文件步骤
1、Gerber文件转换
文件的调入
①FILE→OPEN 找到所要调入文件的目录
②直接拖入软件里面
设置单位及原点
①文件中单位的设置(通常单位:mil)
点击View-Toggle Units 进行中英制转换(或用快捷键Q进行中英制转换)
②Edit→Origin→set 把原点设置在单元边框外
过孔盖阻焊或塞孔(客户需要时)的阻焊窗去除
①把PCB原始文件拖入AD17以上版本软件中打开
②点击Design——Rules
③点击Mask——SolderMaskExpansion
④在AII框里面去选最下面的Custom Query
⑤弹出窗口点击Query Builder
⑥选择Object Kind is——Via
⑦勾选Solder Mask From The Hole Edge再把开窗减-20mm或者-800mil点OK正常输出即可
光绘文的输出
①File→Fabrication Outputs àGerber files
②选择General项设置好Units和Format(默认选项为General),点击OK选择Layers项
③下拉Plot Layers 选择used ON,下拉Mirror Layers 选择ALL OFF,如果要内层孤立焊盘,则选择Include unconnected mid-layer pads,点击OK
④选择Drill Drawing项出现以下画面 ,选择Plot all used layer pairs,选择Plot all used layer pairs,关闭Mirror plots,关闭Mirror plots,点击OK
选择Apertures项出现以下画面
①选择Embedded Apertures(RS274X)为输出GERBER文件为自带D码格式
②点击OK
选择Advanced项出现以下画面
①选择G54 on aperture change
②点击OK
③系统则自动将GERBER文件输出到PCB文件,系统则自动将GERBER文件输出到PCB文件
2、钻孔文件的输出
路径选择
File->Fabrication Outputs->NC Drill Files
输出钻孔文件
选择好格式(公司规定为2.4格式,INCHES,TRAILING ),点击OK系统则自动将钻孔文件输出到PCB文件所在的目录中
3、坐标文件导出
设置坐标参考原点
打开PCB文件、进行(Editl)-(OriginlI)-(Setl),然后鼠标点击PCB板左下角
输出坐标文件
(File)-(Assembly Outputs)-(Ge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
单位格式选择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输出了,其中关键的位号(Designator)、所在层(Layer)、封装((Footprint)、XY坐标、角度(Rotation)是很重要的信息,必须得含有
关于Description、Comment可以不用勾选,进行输出设置,单位选择国标毫米制,格式选择.CSV,点击OK即可
4、BOM文件导出
打开位置
在报告(report)打开Bill of Materials(在PcbDoc或者SchDoc打开都可以)
导出BOM文件
在弹窗的界面点击Export即可输出BOM文件
5、导出装配图
装配图导出
打开file菜单下面的Assembly Outputs,选择第一项Assembly Drawings
选择输出格式
在Printer选择输出格式,选Microsoft Print to PDF,点击Print打印为PDF文件即可

华秋DFM软件的PCB转生产文件步骤
使用华秋DFM软件:PCB设计文件转换生产文件,导Gerber、坐标、BOM文件等,可直接在导航栏处一键导出,还可以一键输出装配图,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华秋DFM软件对比AD软件,转换生产文件效率不知道要高多少。看上文Altium Designer软件PCB转换生产所用的文件,最起码要半小时以上,Altium Designer操作复杂还不一定所有人都会用,而使用华秋DFM软件,操作简单且高效,赶快下载体验更多有用的功能吧!

看看

网友A:
感谢分享精品文章华秋DFM软件对比AD软件用法

网友B:
现在的国产EDA做的都这么好了,界面也很漂,赞

网友C:
使用过,确实不错,查看倒入的光绘文件 也是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