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STM32中keil软件的仿真怎么查看程序的汇编呢?

楼主(2023-07-24):
如这个LED0=0,这条语句,它的汇编翻译如图,前面是地址,那这个2000是什么?后面是MOV我知道,就是想问下地址后面的这个代表什么意思?490B,F04F0001代表什么含义?是一句汇编的二进制形式(机器码)的十六进制表示吗?如果是F04F0001好像太长了,超出32位了。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下?

网友A:
不知道啊。操作码?

网友B:
指令码、立即数等,这些你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研究下ARM手册有关指令编码的章节。
一般来讲没必要关注。

网友C:
没研究过,这一般都是地址,指令集啥的意思吧

网友D:
指令码吗?

网友E:
你这是要研究汇编了?哈哈,高手啊

网友F:
关键字吧,可能

网友G:
好像是指令码的意思

网友H:
这个汇编是真不熟悉,一般都是用的C语言,比较好用一些

网友I:
其实建议还是别玩汇编了,很容易翻车啊

网友J:
可能就是机器码吧

网友K:
正常来说都是要用16进制表示啊,这样能好点

网友L:
不能超过32位的,那单片机也就不是32位的了

网友M:
不知道2000这啥含义,但大多数地址后面带的应该就是指令码了

网友N(2023-09-07):
在"Debug"下拉菜单中选择"Start/Stop Debug Session"

网友O:
在汇编视图中,可以查看程序的汇编代码,以及汇编代码对应的地址和指令。

网友P:
生成的汇编代码可能在不同的编译器和目标设备之间有所差异。

网友Q:
在keil软件的主界面中,点击“View”菜单,选择“Disassembly”选项,即可打开汇编视图。

网友R:
在程序编译完成后,可以在"Project"菜单下的"Disassembly Output"选项中查看程序的汇编。

网友S:
可以单击每个指令或数据点,然后选择"单步执行"选项。这会暂停程序的执行,并  查看该指令或数据点的汇编代码。

网友T:
汇编太复杂了

网友U:
汇编高手,我只能说

网友V:
在STM32的Keil软件中查看程序的汇编,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在Keil软件中打开你的STM32工程。
2.在工程列表中,选中你想要查看汇编代码的工程文件。
3.在选中文件的情况下,点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4.在弹出的选项卡中,选择"Debug",然后在右侧选择"Debugger"。
5.在Debugger选项卡中,选择"Disassemble",然后在右侧的Disassemble窗口中输入你想要查看的函数的名称。
6.点击"Disassemble"按钮,就可以在下方的窗口中看到该函数的汇编代码了。
注意:以上步骤适用于Keil软件的较新版本,老版本可能会有些许不同。同时,只有当你使用的是支持的编译器时,这些步骤才适用。

网友W:
汇编直接玩不了

网友X(2024-04-14):
生成的程序集代码在不同的编译器和目标设备之间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Y(2024-08-11):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Z: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AA: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AB: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AC: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AD: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AE: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AF: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AG: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AH: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