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问一下单片机蜂鸣器里面的反相输出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3-07-24):
请问一下单片机蜂鸣器里面的反相输出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反相后,高电平变低电平,低变高

网友B:
就是比如原来高电平发声,变成低电平发声

网友C:
反相输出就是取反了。这个程序的意思是按一定的时间,对P3.4取反。那P3.4口一会儿是高,一会儿是低。接在蜂鸣器上,那蜂鸣器就滴滴叫了。假设初始P3.4=1,取反一次=0,再取反=1,再取反=0。。。。。。这样,蜂鸣器滴滴叫起来了

网友D(2023-09-28):
反向输出就是高低电平互换

网友E:
在单片机中,反相输出通常指的是通过一个反相器(NOT gate)将某个输入信号进行逻辑反转,即0变为1,1变为0。这种反相输出在蜂鸣器中可能会被用来控制其鸣叫的频率或者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