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在单片机中工作的寄存器组0及R0或R1能不能间接访问工作寄存器组1中的内容呢?

楼主(2023-07-24):
在单片机中工作的寄存器组0及R0或R1能不能间接访问工作寄存器组1中的内容呢?

网友A(2023-09-26):
是不是得映射一下才可以

网友B:
可以的,不过这时候的组1都是绝对地址,不是R0,R1了

网友C:
这个得依据具体的型号进行确认内部数据

网友D(2024-03-16):
不能吧,每个寄存器组是独立的,并且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访问路径。

网友E:
如果你需要从一个寄存器组访问另一个寄存器组的内容,通常的做法是将所需的数据从一个寄存器组移动到另一个寄存器组,或者使用RAM或特定的指令/操作来完成所需的操作。

网友F:
如果你需要这样做,你需要使用其他机制或指令来移动或操作数据。

网友G:
这个还真不清楚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