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用外接电容复位和外接晶振的单片机和外接复位和晶振的单片机使用的编程语言一样吗?

楼主(2023-07-24):
不用外接电容复位和外接晶振的单片机和外接复位和晶振的单片机使用的编程语言一样吗?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场效应管控制电磁阀每秒动作1-200次吗

网友A:
编程语音是一样的,但是代码内容不一样的。

网友B:
你要先理解外部晶振的含义是什么,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网友C:
外接复位电路是必须的,晶振电路对时间要求不高自带RC的芯片可以不接。

网友D(2023-12-05):
不知道楼主说的这个硬件跟软件有啥区别?汇编语言是软件这个是有标准的

网友E:
一样的编程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