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压过高或过低时给单片机一个信号让他进行相应的工作要用什么实现?

楼主(2023-07-24):
检测信号后要给单片机信号,电压太高不能直接用单片机的ad采集吧,那怎么办,用什么实现?或者听说可以用单独的ad转换器,哪里可以查到?
机器这边只能提供5v电压,还有一个电压就是电源的,但是由于使用电压会变化,大致由29v变到22、23v的样子,所以估计不能作为供电电压,这样用继电器或者芯片可以吗?另外我们是要做自动充电,检测到电压低和电压高后都需要给单片机一个的信号,这两个信号最好不同。这样可以实现吗?
想测一个电压范围大约20v到30v,电压过高或过低时给单片机一个信号,让他进行相应的工作,要用什么实现?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可以用分压实现。

网友B:
类似检测电池电压呗?

网友C:
弄个1/8的分压我感觉就可以了,不过分辨率不高。

网友D(2023-12-05):
IO加硬件进行相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