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中的程序计数器PC是16位的寻址范围是64KB怎么来的呀?

楼主(2023-07-24):
单片机中的程序计数器PC是16位的寻址范围是64KB怎么来的呀?不太明白!

网友A:
16位的最大值是65536,刚好就是64KB。

网友B:
16进制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16位的单片机最大RAM就是64KB。

网友D(2023-12-05):
这个得结合相关手册进行确认

网友E:
如果只是从字面上进行计算确实通过相关的数据就可以,但实际还有很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