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单片机IO口控制19V5A直流电通断应该怎样实现?

楼主(2023-07-24):
单片机IO口控制19V 5A直流电通断,不使用继电器,应该怎样实现?

网友A:
用MOS管,单片机电源是5V的可直接驱动,否则加一个驱动芯片,最好带短路保护的。

网友B:
如果是应用于BMS系统,建议直接采用专用的BMS控制器,驱动MO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