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请问定时器中断什么时候自动清零TF溢出标志位?

楼主(2023-07-24):
1.是在进入中断的那一刻就自动清TF还是在中断处理完后才清TF?
2.在处理中断程序的过程中,计数器还在做加1的定时计数工作吗?
3.如果用工作方式1定时,最大只用65536微秒,要是我要定时2秒的话那么可以先用定时器定时50毫秒然后再用延时40次完后才处理相关动作是吧?谢谢!

网友A:
51系列MCU,1、进定时器ISR时,就硬件清TF,不必ISR任务执行完;2、计数器仍然能计数。所以ISR任务执行时间必须尽量短;3、50ms*40=2s,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