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中断中设置的先占式优先级与从优先级如何理解?

楼主(2023-07-24):
STM32中断中设置的先占式优先级与从优先级如何理解?

网友A:
假设由中断A,B, A抢占优先级为2,B的抢占优先级为1,A的从优先级为3,B的从优先级为2。

当CPU正在忙别的更高优先级事情是,A \B中断同时进入挂起等待,CPU忙完后首先响应的是B,因为B的抢占优先级高;
当CPU正在执行A中断时来了中断B,B中断可以抢占A中断的执行来执行B中断,B中断执行完毕后再回来执行A中断。

假设由中断A,B的抢占优先级均为2,A的从优先级为3,B的从优先级为2。
此时二者***不可能发生抢占的情况,但当二者挂起等待响应时,CPU会优先响应B中断,因为它的从优先级高。

注:数字小,优先级高。

网友B:
一般就是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

网友C:
二者***不可能发生抢占的情况

网友C:
***是啥被和谐了?

网友D:
就找几个例程,关于中断的,你跑几次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E:
抢占优先级就是会打断当前中断

网友F:
其实先占式优先级(Preemptive Priority):当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具有较高优先级的中断会立即打断正在执行的较低优先级中断。

网友G:
这个先占式优先级我还第一次听说呢,哈哈

网友H:
先占式优先级配置中,中断具有唯一的优先级值,优先级值越低,优先级越高。

网友I:
从优先级当多个中断具有相同的先占式优先级时,可以使用从优先级来进一步确定中断的响应顺序。

网友J:
一般来说,从优先级具有较高从优先级的中断将在具有较低从优先级的中断之前得到响应。

网友K:
优先级是这样,当一个中断正在执行时,如果发生了一个优先级更高的中断,系统会立即切换到较高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执行,而不会等待当前中断完成。

网友L:
其实,中断嵌套才是脑子疼的操作呢

网友M:
STM32中,中断优先级由优先级组配置寄存器(NVIC_PRIORITY_GROUP)确定。优先级组的取值范围从04,决定了先占式优先级和从优先级的位数分配。例如,当优先级组为0时,中断优先级由4位先占式优先级决定;当优先级组为1时,中断优先级由3位先占式优先级和1位从优先级决定。

网友N:
一个会直接打断,另一个会优先排队

网友O(2023-10-20):
先占式优先级,当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具有较高优先级的中断会立即打断正在执行的较低优先级中断

网友E:
中断嵌套确实处理起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