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单片机现在控制乱了可以用MAX813L看门狗芯片强制复位吗?

楼主(2023-07-24):
单片机现在控制乱了,可以用MAX813L看门狗芯片强制复位吗??可以MR和GND短接吗??

网友A:
理论上有概率,放狗主要处理死循环,控制乱了不代表不喂狗了,好好看看代码有没有不可控的地方,再就是加强数据逻辑校验

网友B:
看门狗芯片的主要作用不就是复位MCU吗?MR接GND,IC将输出/reset信号。

网友C:
2楼的说明挺专业,使用芯片内置看门狗的正确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