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程序烧录

楼主(2023-07-24):
如果没有AT-LINK开发at32系列芯片,你可以这样做。。。
AT-LINK报价150RMB,相比stlink v2来说高了不止一点两点,如果想用at32芯片来替换stm32芯片,jlink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当然淘宝买的10几元的stlink v2是可以直接刷成jlink-ob的,但是只能用于stm32芯片(具体怎么刷,百度可以搜搜,很容易找到答案)。

下面说说我使用的at32f403arct7芯片,在mdk开发下,是可以直接用stlink v2烧录的。但如果要批量设备,总不能把源程序拿过去打开mdk去烧录程序吧?这时候如果你的手里只有stlink,可以先刷成jlink,然后打开j-flash,在选择芯片的时候注意选择stm32f103rct6,据说at32f403arct7是完美兼容此芯片的。

这样就可以用stlink v2 转化的jlink烧录at32芯片了,其他芯片类似。我用的rtt studio用了各种方法往at32f403arct7下载程序都下不进去,因为手里只有stlink v2 和 daplink,折腾了半天才试验出以上可以烧录的方法,替换at32的小伙伴们如果不能烧录可以试试上面的方法。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xueqinglin8530」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ueqinglin8530/article/details/115122558

网友A:
AT  Link+,其实也没有那么贵,毕竟还支持离线批量下载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 还是应该购买一个 这样调试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方便的

网友C:
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

网友D:
这样烧录的话 是不是需要提前预留接口啊

网友E: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通过串口烧录程序呢

网友F:
还有其他种类的烧录器可以烧录雅特力的芯片吗

网友G:
为什么不同的芯片需要不同的烧写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