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过EMC之后,功耗增大的情况可能是哪些情况导致的?本文举例说明

楼主(2023-07-24):
航顺过电磁兼容性(EMC)测试后功耗增大的情况可能有多种导致的原因,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因素:

1.设计问题:

在进行EMC测试之前,电子设备的设计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电路布局不当、信号线走线不合理或者使用不符合标准的电子元件等。

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在EMC测试过程中发生较大的电磁辐射或敏感性,进而影响设备的功耗表现。

楼主:
2.电磁干扰:

EMC测试本身会产生强烈的电磁干扰环境,这可能导致设备内部的电子元件受到干扰,引起不正常的工作或者频繁的重新计算,从而增加功耗。

楼主:
3.电磁屏蔽问题:
在EMC测试中,为了满足要求,设备通常需要进行屏蔽设计。

但如果屏蔽效果不好或者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导致电磁波的反射、泄漏或传导,增加了设备内部电磁干扰的程度,进而影响功耗。

楼主:
4.软件问题:
EMC测试后功耗增大也有可能与设备的软件有关。

在测试中,可能会发现软件的一些问题或漏洞,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在软件中增加一些保护措施或者修复bug,这可能导致软件运行时增加了一些开销,从而影响功耗。

楼主:
5.系统优化:
有时候,在EMC测试后,为了符合要求,可能需要对设备进行一些系统优化。

这些优化可能会导致设备在运行时增加一些额外的计算或处理,从而增加功耗。

楼主:
6.不稳定性问题:

EMC测试可能会暴露出设备的不稳定性,例如在测试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未预料的情况,导致设备频繁重新计算或工作在非正常状态,这可能会增加功耗。

楼主:
功耗增大的情况在EMC测试后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涉及到硬件设计、软件问题、电磁干扰以及系统优化等方面。

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对设备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调试,以找出具体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

网友A:
第一个设计问题导致的功耗加大如何解决呢

网友B:
emc的测试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进行的吗

网友C:
emc测试有没有可能对芯片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呢

网友D:
一般什么样的产品需要做emc的测试呢

网友E:
做测试的时候 对测试强度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网友F:
电磁屏蔽问题不好搞

网友G:
都有哪些手段可以做一定程度的电磁屏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