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设置定时器来轮流调度不同的任务。

楼主(2023-07-24):
当定时器触发时,将中断当前任务,并切换到下一个任务。您可以为每个任务设置不同的时间片,从而实现简单的调度功能。
这种调度方式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A:
有些任务可能依赖于其他任务完成特定的工作。时间片轮转调度可能无法满足这种任务依赖性,因为任务切换是按照时间片进行,而不是根据任务之间的实际依赖关系。

网友B:
如果不是非要轮转,建议实时操作系统(RTOS)可以提供更灵活和强大的任务调度能力。

网友C:
在定时器触发时,切换到下一个任务,这可能导致正在执行的任务无法完成当前的工作。如果一个任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而另一个任务在定时器中断时立即运行,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任务调度。这种情况下,一些任务可能无法按时完成。
算是一个挺大的缺点吧、

网友D:
会消耗一定的处理器时间和资源。

网友E:
时间片轮转调度不能很好地支持不同优先级的任务。
他们应该是分不出来哪个需要优先,会一视同仁。
当你的任务需要区分前后的时候,这个就不太好用了

网友F:
时间片轮转调度的效果与定时器的精度有关。如果定时器的精度不够高,可能会导致任务切换的时间不准确,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响应性。

网友B:
如果多个任务同时访问共享资源,可能会出现资源争用的问题。时间片轮转调度并没有明确处理资源争用的机制,需要额外的同步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