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flash加密后不解除jlink就连接不上吗

楼主(2023-07-24):
这边flash最后设置为非1后,flash加密了,直接使用KEIL上再烧录就不行了,

网友A(点评):
官网下一个FLASH工具可以解密

网友B:
是的,需要把Flash全部擦除后才能烧写

网友C(2024-01-03):
肯定的啊,加密了怎么还能连上。

网友D:
flash加密了就得进行解密才可以

网友E:
相当于芯片锁了,解锁之后才可以进行再次下载

网友F:
需要解密再下载

网友G:
在连接JLINK之前,需要先解除flash的加密。

网友H:
因为JLINK在连接开发板时,需要读取开发板的配置信息,如果这些信息被加密,JLINK将无法读取,从而导致连接失败。

楼主(2024-07-04):
感谢大家的回复,就是遇到使用他们官方的软件都没法解除的情况,后面我再找机会测试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就是遇到使用他们官方的软件都没法解除的情况,后面我再找机会测试一下 ...

使用lksfalsh解锁一下,或者使用官方的离线烧录器试试

lksflash工具里有解锁功能,烧录器也可以擦除烧写,如果都不行,看下程序是不是一上电就复用SWD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神仙难救,直接换芯片,后面改程序上电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复用SWD端口

网友J:
是要解除加密的,解除的时候会擦除所有代码

网友K:
要先解锁,然后再擦除,如果是识别芯片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L:
涉及加密的处理,还是得小心。我上次搞了一次,因为不懂,结果把单片机锁死了。无论如何都解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