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不用外部晶振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7-24):
哪些外设特别依赖外部晶振?不用不外晶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用外部晶振外设都能工作   只是工作温度对内部晶振影响比较大       温漂影响精度

网友B:
内部振荡器相对于外部晶振来说通常精度和稳定性较差。

网友C:
单片机的外部晶振可以关掉。

网友D:
内部RC振荡器精度一般,实际使用最好还是用外部吧。

网友E:
使用外部晶振可以提供准确的时钟信号

网友F:
外部晶振通常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稳定性,可以提供准确的时钟信号

网友G:
是否需要使用外部晶振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单片机的规格

网友H:
使用内部时钟源可能会导致定时和延时的误差增大。

网友I:
使用内部时钟源可能会限制通信速率的选择范围,无法达到较高的传输速率。

网友J:
低功耗或低要求的应用场景下,使用内部时钟源可能是可行的选择。

网友K:
内部时钟源可能会受到温度、电压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L:
可以不外接晶振,但是精度较低

网友M:
内部晶振的精度通常不如外部晶振高,因此可能会导致MCU的时钟速度不准确。

网友:
在一些低功耗、低成本的应用中,使用内部振荡器可能是可行的选择。

网友N:
使用内部晶振需要对MCU的时钟系统进行更复杂的设计和实现,这可能会增加开发难度和时间。

网友M:
在对时钟精度和稳定性要求较高、需要较高通信速度或对外设时序有严格要求的应用中,建议使用外部晶振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O:
使用内部时钟源可能会导致时钟信号的不稳定性和不准确性

网友P:
必须外接晶振

网友Q:
使用内部晶振可能会降低MCU的可靠性。

网友R:
如果使用内部振荡器,可能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导致外设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S:
是否使用外部晶振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对系统性能的要求

网友L:
对于使用外部晶振的MCU来说,可以通过选择合适频率的晶振来满足需要的通信速度。

网友T:
建议使用外部晶振来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性能。

网友U:
如果不使用外部晶振,而是使用内部时钟源,可能会对单片机的性能和功能产生一些影响

网友V:
内部时钟源可能不如外部晶振稳定。

网友W:
使用外部晶振的MCU通常具有较短的启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