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H563ZI测评提前结束--板子坏了

楼主(2023-07-24):
本来是想实验USB-HID鼠标功能的,从STM32CubeMX里导出了Ux_Device_HID这个例程,看描述这是一个模拟鼠标的例程,按按键鼠标会移动
打开这个工程后没有修改直接编译然后烧录,之后拔下数据线,将跳线帽换到了USB USER这个位置
然后用数据线连接网口旁边的那个Type-C接口
然而数据线插入电脑后并没有插入设备的提示音,点击按键后屏幕上的鼠标也没有移动,改了几次跳线帽也没用,把跳线帽改回去接STLink供电,又用另外一根线连接电脑和STLink的Type-C想DEBUG看看,这时电脑发出了2次设备插入的提示音,按下按键可以看到鼠标在移动。这时我想看看网口那边的Type-C能否给MCU供电就烧录了一个流水灯的程序,将跳线帽换到了USB USER只用网口那边的Type-C连接电脑,结果发现LED并不亮,本来想着就连着两根数据线测试鼠标程序吧,结果再接上STLink的Type-C就识别不到芯片了
虚拟U盘的空间也就只有32K了,拖拽HEX文件进去也没法烧录
以为是之前烧录的程序哪里没配置好导致SWD失效,就打算用ISP擦除一下,用Flymcu可以读出信息
但是擦除就会一直卡在这里
等了一段时间后重新连接STLink还是不能识别,换用daplink能识别,成功烧录了GPIO_IOToggle那个例程,但是连接STLink还是不能识别,同时LED也不会闪烁,折腾了半天也没弄好,看来测评只能就此结束了

网友A:
把跳帽  跳回  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跳帽  跳回  STLINK

没用的,接STLink前就把跳线帽改回去了

网友B:
个人怀疑是STlink-V3固件的问题,因为有一个电源的控制引脚是STlink 供出来的,导致了无法送STlink端供电,然后这个STlink的固件应该是有问题,插上电脑无法识别stlink,可以更新固件,但是还是没法使用。

您好,您提出的问题已反映给ST,有关ST官方反馈后续跑堂将在微信跟您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怀疑是STlink-V3固件的问题,因为有一个电源的控制引脚是STlink 供出来的,导致了无法送STlink端供电, ...

我这个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使用STLink时用万用表量芯片侧是有电压的

网友A:
所有跳帽恢复原样,用cubeprogram 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同时打开了多个仿真/烧录 软件   他这个只能连接一个软件

网友A:
按住复位键,擦除时再松开试试。

网友C:
质量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使用STLink时用万用表量芯片侧是有电压的

你看我的那篇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使用STLink时用万用表量芯片侧是有电压的

你说的是563端的电压是正常的么?有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563端的电压是正常的么?有3.3V?

我量的563那侧的5V是正常的,使用STLink时那个指示5V供电的LD5也是亮的,3.3的没量等回去量一下看看,这么一看有可能563侧的5V转3.3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量的563那侧的5V是正常的,使用STLink时那个指示5V供电的LD5也是亮的,3.3的没量等回去量一下看看,这 ...

我当时测量的是563的5V直接是输出0V,灯都不亮……哈哈哈哈

网友D:
从你现象来看,你的板子估计有问题了。

我刚找了块板测试了下,USB USER供电这个功能可能有些问题。我这里发现即使使用USER USB供电,还是要将SLTINK跟
其它主机接上,否则板上程序不运行。

这个问题会反馈上去,整体来讲没有大的问题。毕竟该板的供电方式很多种,通常STLINK供电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你现象来看,你的板子估计有问题了。

我刚找了块板测试了下,USB USER供电这个功能可能有些问题。我这里 ...

期待解决这个问题,哈哈哈,我还是被困扰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你现象来看,你的板子估计有问题了。

我刚找了块板测试了下,USB USER供电这个功能可能有些问题。我这里 ...

我测试下来并没有发现问题,只用USB USER供电代码也能正常运行,不需要接STLINK的usb,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看来是一个有设计缺陷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下来并没有发现问题,只用USB USER供电代码也能正常运行,不需要接STLINK的usb,没有任何问题 ...

不排除你测试的结果也没问题。

目前H5板太少,我也就只找到1块板测试,还是借的同事的。情况就是这样,如实反映!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某一版有点瑕疵,下一版改过来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