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7串口运行一段时间后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23-07-24):
使用了官方下载的开发包,内置的 rtthread 库,与 N32L406 进行串口通讯,N32L406 USART1 与 N32G457 USART2 通讯,配置: 9600, 8/1/N
一开始 406 和 457 能正常通讯,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N32G457 无法进入中断,接收不到数据。有时断电后重启都无法恢复正常,有时断电后重启就可以恢复
N32G457 使用了 25MHz 的晶振,系统时钟设置为 100MHz(现在怀疑是这个晶振频率的问题)
N32L406 是 8MHz 的晶振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先谢谢啦

网友A:
从描述上看,您这也无法排除是N32L406不再发送导致的通讯失败呀

网友A:
楼主,有一个技术点。N32G45x的串口是有fifo,您是不是没有配置fifo的空闲中断,导致数据还存在于fifo中,而出现通讯失败的“假象”

楼主:
@jobszheng 感谢你的回复,后来确认了,是芯片坏了,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B:
要写串口中断程序,这样,当串口接收到数据就会进入中断程序了。

网友C:
要确保中断处理程序的优先级设置正确,以确保它可以被正确地触发和执行。

网友D:
示波器能看到波形吗?

网友E:
检查串口相关的硬件电路

网友F:
中断服务程序应尽量保持简短和高效。如果中断服务程序的处理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下一个中断无法及时触发

网友G:
及时处理串口接收缓冲区中的数据,以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其他中断或任务占用了中断处理器的资源,从而导致串口中断无法被及时响应。

网友H:
如果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正在处理,可能会导致串口中断被屏蔽或延迟。

网友I:
当缓冲区溢出时,可能会丢失接收到的数据,从而导致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J:
如果中断标志位没有被及时清除,可能会导致下一次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K:
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中断,并且它们的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中断无法正确触发。

网友L:
可以检查一下您的代码是否存在禁止中断的语句或操作。

网友M:
避免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执行长时间的延迟、等待外部事件或执行复杂的计算

网友G:
检查串口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引脚连接

网友D:
串口中断处理程序是否正确编写

网友N:
应考虑中断优先级、中断标志位清除、缓冲区溢出、中断服务程序处理时间以及硬件问题

网友O:
检查一下串口调试助手的串口参数是不是和程序的一致

网友J:
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正确地清除中断标志位,并处理接收和发送数据的逻辑

网友P:
在串口中断处理程序中,避免使用可能导致死循环或阻塞的代码

网友Q:
如果串口接收缓冲区的大小有限,并且数据接收速度超过了处理速度,可能会导致接收缓冲区溢出。

网友R:
可能是没有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