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接触静电会复位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3-07-24):
是不是因为地没接好?

网友A(2024-02-06):
静电肯定会造成MCU复位的

网友B:
这是因为你的MCU的某个端口状态异常,导致进入到硬件中断了

网友C:
复位正常,如果不复位可能就是被静电打坏了

网友D:
建议经常用手摸的地方弄个ESD元件保护一下

网友E:
不是,跟GND没有关系,是相当于MCU传进来了强脉冲导致

网友F:
这种一般就是复位了,不用管的,电路想做保护的话就是用ESD,不能用TVS的哦

网友G:
你是摸到哪儿了?是摸到复位引脚了么

网友H:
建议这种干燥的天气环境下,先放一下静电再去摸电路板比较好

网友I:
其实弄个静电手环就好了,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J(2024-06-12):
静电放电的电磁干扰

网友K:
电路板的接地和信号线干扰

网友L:
高电压静电的影响

网友M:
可能是静电影响出错了

网友N:
静电问题可以交流交流,15705177983(微信同号)

网友O(2024-07-26):
复位引脚触发

网友P:
静电放电还可能导致电源电压的波动。如果电源电路中的滤波和稳压措施不足,这种波动可能会传递到芯片内部,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甚至触发复位电路。

网友Q:
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