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不到的复位引脚应该怎样处理更合适啊?

楼主(2023-07-24):
用上拉还是下拉比较好?
我看引脚悬空也能工作啊

网友A(2024-03-11):
看你电路设计的哈,一般是配置个上拉或者下拉都行

网友B:
建议还是弄个上下拉吧,稳定点

网友C:
你的复位引脚是内部有弱上拉还是下拉吧

网友D:
你咋不按照官方的电路参考设计呢?

网友E:
悬空不稳定啊,引入干扰之后就复位了

网友F:
我觉得上下拉是为了防止被影响的,所以才会设计这种电路,你要是悬空就毁了

网友G:
不建议悬空的,不稳定

网友H:
一般要不是内部有做处理,其实悬空还是很有风险的

网友I:
这个处理就是看手册,电路怎么设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