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 eclipse编译不下去

楼主(2023-07-24):
使用Eclipse编译官方SDK中的项目,不报错,也编译不完

网友A:
这应该是GCC编译环境的安装或者系统环境变量有哪里不对,建议检测环境的配置

网友B:
.elf没有生成,Build失败了呀。
可以在cmd里检查arm-none-eabi-gcc -v, make -v, openocd-v, 看环境变量有没有配置到,如果没有要加入对应软件的bin文件夹到环境变量;
同时,检查Eclipse软件的Window-Preferences-MCU的前三项是否包含了正确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