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的硬件NSS是不是只能连接一个设备啊?

楼主(2023-07-24):
如果有多个设备可不可以软件NSS和硬件NSS一块用?

网友A:
SS是片选信号

网友B:
NS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网友C:
如果NSS引脚需要工作在输入模式,硬件模式中在整个数据帧传输期间应把NSS脚连接到高电平;在软件模式中,需要设置SPI_CR1寄存器的SSM和SSI位

网友D:
NSS信号可以直接连接到一个从设备

网友E:
每个从设备都有自己的NSS引脚

网友F:
主设备可以通过NSS信号线与多个从设备进行通信,每次只选择其中一个从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G:
需要注意SPI时钟和数据线的配置

网友H:
NSS信号线用于选择与主设备通信的从设备。

网友I:
具体的实现方式取决于所使用的芯片和SPI控制器的特性。

网友J:
可以连接多个设备。

网友K:
NSS引脚也可以作为输出引脚

网友L:
每个从设备都有一个独立的NSS信号线

网友M:
可以将NSS信号连接到一个多路复用器上

网友N:
每个设备要单独一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