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变压器速成推荐

楼主(2023-07-24):
代问---最近有变压器上的比赛要求,最近一段时间都在了解学习变压器相关的知识,计算公式和一些基础知识都有了解了,变压器绕制方法也学了,但是使用一些计算表格计算绕制变压器后,前面几个都存在一个问题,调压测试过程中变压器初级短路了,线径1mm,输入电压24v,输出36v,初级和次级都在匝数6-9匝左右,电感量忘了测(变压器已经拆了),我觉得是匝数和磁芯选取两者的问题,磁芯选取EE55型,1.截面积大了,2.匝数少了,现在尝试换磁芯和重新用另外的计算表格计算结果,再加自己的计算验证,不过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资料不成系统,公式一些缺漏,而且有些公式不同的计算过程,我不确定哪个是正确,最近变压器的制作学习任务紧急,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给予一些资料。

网友A:
纸上谈兵:这个看起来不是变压器本身的问题导致短路,明显是你初级电路计算有误。建议检查一下初级。

另外电源这个东西主要是模拟电子,本身就不能速成的,所谓速成就是稀里糊涂地做一个电源或者变压器出来,稍微变一下就抓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上谈兵:这个看起来不是变压器本身的问题导致短路,明显是你初级电路计算有误。建议检查一下初级。

另外 ...

收到,正在找资料学习,边学边实践。

网友B:
最笨的办法:凭感觉(或根据计算)绕N圈,测电感量(最好测其饱和电流)。不合适,适当增减圈数。电流越大漆包线线径就越大,或者多股并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笨的办法:凭感觉(或根据计算)绕N圈,测电感量(最好测其饱和电流)。不合适,适当增减圈数。电流越大 ...

关键是漏磁,这个参数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笨的办法:凭感觉(或根据计算)绕N圈,测电感量(最好测其饱和电流)。不合适,适当增减圈数。电流越大 ...

这个方法你怎么想出来的?这样相当于撞大运。

网友C:
有些深奥,看不太懂

网友D:
赵修科老师曾经管,磁性元器件的设计和应用叫 black art

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