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576HVS-ADJ多次通断容易损坏

楼主(2023-07-25):
输入24V直流可调电源,接入24V以后断开然后再接通,反复几次后LM2576HVS-ADJ芯片容易坏掉,每次接入的时候输入端会打火。

损坏表现为输入1和输出2脚直通了,24V直接输出了,把芯片拆下来单独测量1脚和2脚电阻只有1.2欧姆电阻了。

在没有烧坏之前24V输入正常情况下可调电源显示电流只有70毫安左右。负载就是栅极驱动IC、还有5V转3.3V LDO、单片机之类。没有其他很重的负载。

板子是个三相无刷电机驱动板,
1,我感觉每次坏掉时候好像都是在单片机发出pwm开始驱动电机的时候才容易损坏。难道是电机pwm波干扰LM2576HVS-ADJ,导致芯片失控烧掉了吗。
2,我还怀疑会不会由于软件问题,mos管把栅极驱动ic先烧坏了,然后高压顺着栅极驱动芯片串到2576的13.5V输出端,间接损坏2576了。

我分析要么就是这个电源部分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被栅极驱动芯片串过来的电压给烧坏的。

我准备用排除法,我在13.5V处串了个SS34二极管然后再给栅极驱动芯片供电。看看还会不会烧,如果不会烧 ,那就说明很有可能是栅极驱动那边串过来的高压损坏的。如果会烧,那就是电源这边本身的问题了。

电路图如上图,元件参数实物和图纸一致。电机板上其他mos、栅极驱动器好像都烧坏了,目前暂时还不能测试,只能晚点零件到了再进行测试。

不知道哪位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芯片是正品。这个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