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怎么确定mos管的好坏

楼主(2023-07-25):
最近在调试无刷电机驱动板,调试过程中很容易坏管子,但每次不知道怎么判断到底是哪个mos管坏了。这样更换mos管的时候很麻烦。

我目前的检测方式是,用万用表电阻档位测DS脚的电阻,但是即使是好的管子刚开始测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表现为很小的阻值,要等一下再测量可能阻值就会变大了。这样测量很麻烦,有时候感觉这样判断也不准。这样搞来搞去更换零件不准确不彻底的话,会很容易损坏栅极驱动器或者间接导致其他半桥的mos管损坏。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尽可能快速准确的判断到底是哪个管子坏了。当然前提是mos管还在板子上没有拆下来的时候就要判断,

网友A:
用二极管档位,测DS的体内二极管.

网友B:
简单测试:栅压为0,测量漏电流是否在允许值之内。供给额定栅压,测量导通电阻是否满足要求。测量耐压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测试:栅压为0,测量漏电流是否在允许值之内。供给额定栅压,测量导通电阻是否满足要求。测量耐压是否 ...

在板子上,这样不好操作

网友C:
可以用示波器看电压波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板子上,这样不好操作

不拆下来怎么测?外部电路会严重影响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下来怎么测?外部电路会严重影响测试结果。

主要是焊接在板子上的拆装很不好操作,搞不好还容易把焊盘搞烂掉。所以想有没有办法不拆掉的情况下直接判断。这样看来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只能拆了。不过有拆掉的功夫我就直接换新的了,拆掉后再检测太浪费时间了。即使拆了检测还怀疑这样的管子的可靠性。还是不用的好,再装上去可能还会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示波器看电压波形吗?

一般那个时候管子都会直通的,会导致电源正负极短路,这样电源电压会被拉下来,示波器测到的波形也是不正常的。意义不是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下来怎么测?外部电路会严重影响测试结果。

目前我采用的土办法就是可调电源限流,然后开机,用手摸mos管,哪一组发热就判断哪一组mos管可能是直通了。然后拆掉。这样搞有时候管用。但是往往栅极驱动芯片也会坏掉。所以有时候可能还要更换栅极驱动芯片。反正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