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TC模块支持多少个触摸通道?

楼主(2023-07-25):
PTC模块的触摸通道数量可以根据不同的Microchip微控制器型号而异。一般来说,Microchip的高级型号的MCU可能会支持更多的触摸通道。通常,PTC模块可以支持几个到几十个触摸通道,这取决于具体的产品系列和型号。

网友A(2023-10-24):
这个具体得看芯片的,但是大多数都能达到十几个

网友B:
现在他家触摸不是都二十来个的通道了么,所以应该是至少这些吧

网友C:
你看看芯片的资料多好啊,资料会有的

网友D:
怎么最近都在玩PTC,这种检测很好用吗?

网友E: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外置的触摸,比内置的好用,我感觉

网友F:
还能支持几十个触摸通道呢?这么强大

网友G:
正常用十几个触摸就完全可以了,几十个确实有点多了

网友H:
微芯的MCU确实触摸做的很到位的

网友I:
这手册上是不是都能有体现有多少通道啊?

网友J:
话说,能支持20通道的PTC模块芯片,有推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