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TC模块的功耗如何?

楼主(2023-07-25):
PTC模块设计时考虑了功耗要求,通常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以便节省电能。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PTC模块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因为它可以提供高效的触摸检测功能,并且不会过度消耗电池能量。

网友A(2023-10-24):
这我理解就是一个外设,应该功耗还可以吧

网友B:
你这个可以自己测测的,这应该不是单独独立出来的芯片吧

网友C:
我之前看到一个触摸模块,低功耗的话,好像也是微安级别

网友D:
对啊,都是低功耗方面运行的

网友E:
其实触摸不咋费电,有点像ADC检测一样

网友F:
你扩容一下电量也行啊,现在电池多小巧,而且能量巨大

网友G:
触摸很好,我也想体验一下microchip的PTC,怎么申请啊?

网友H:
确实PTC是个合适的选择,触摸很稳定啊

网友I:
这种机制是什么?是电容检测吗?

网友J:
对啊,微芯的低功耗做的很强的,就算加个外设应该也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