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EEPROM 写入出错

楼主(2023-07-25):
数据写入出错 原有芯片没问题

这个芯片可用EEPROM

这个芯片可用EEPROM

这个芯片不可用EEPROM

这个芯片不可用EEPROM

写入驱动
DIS_INT
                                                FLASH->PEKEYR=PEKEY1;                //unlock
                                                FLASH->PEKEYR=PEKEY2;
                                                DATA_EEPROM_ProgramByte(EEPROM_BASE_ADDR+CpuIDD_IP, Read_WC[4]);//
                                                DATA_EEPROM_ProgramByte(EEPROM_BASE_ADDR+CpuIDD_IP+1, Read_WC[5]);//
                                                DATA_EEPROM_ProgramByte(EEPROM_BASE_ADDR+CpuIDD_IP+2, Read_WC[6]);//
                                                DATA_EEPROM_ProgramByte(EEPROM_BASE_ADDR+CpuIDD_IP+3, Read_WC[7]);//
                                                FLASH->PECR|=FLASH_PECR_PELOCK;
                                                EN_INT

调试发现出现错误代码FLASH_ERROR_PROGRAM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芯片问题

驱动版本
  * @file    stm32l1xx_flash.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3.0
  * @date    31-January-2014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functions prototypes for the FLASH
  *          firmware library.

网友A:
外部的EEPROM?I2C接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的EEPROM?I2C接口的吗

内部的EEPROM

网友B:
这看不出来,可能你买的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C:
内部的吗?是不配置的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D:
内部的你要是测试有好使的,就说明程序逻辑没问题

网友E:
你用jlink读取一下试试吧

网友F:
一般芯片也不应该存储不好使啊,不好使那不是翻新的了么

网友G:
你换一个厂家采购呗,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H:
感觉就是你买到翻新货了

网友I:
你说测试有问题的,是能烧录进去程序么?

网友J:
你读取一下芯片的存储大小就好了,用Stlink或者JLINK都行的

网友K:
你是不是程序搞得太大了,导致内部的存储超了?

网友L:
你用调试器读取一下不就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了么

网友M: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啊?你是从什么渠道买的

网友N:
有可以用的话就证明程序写的没问题,估计是芯片的事情

网友O:
是不买到翻新的芯片了

网友P:
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Q(2024-03-01):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R: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