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如何判断滤波特性?

楼主(2023-07-25):
关于基本运算电路和有源滤波电路,内容如下∶
一、基本运算电路
1. 运算电路的特点
运算电路研究时域问题,即电路实现的是输出电压为该时刻输入电压某种运算的结果。集成运放引人电压负反馈后,可以实现模拟信号的比例、加减、乘除、积分、微分、对数和指数等各种基本运算。模拟乘法器引入电压负反馈后,可以实现模拟信号的乘法、除法、乘方和开方等各种基本运算。因此其电路特征是引入电压负反馈。
2.  运算关系的分析方法
通常,求解运算电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运算关系时认为集成运放和模拟乘法器均具有理想化的指标参数,基本方法有两种∶
(1)节点电流法列出集成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及其它关键节点的电流方程,利用虚短和虚断的概念,求出运算关系。
(2)叠加原理对于多信号输入的电路,可以首先分别求出每个输入电压单独作用时的输出电压,然后将它们相加,就是所有信号同时输入时的输出电压,也就得到了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运算关系。对于多级电路,一般均可将前级电路看成是恒压源,故可分别求出各级电路的运算关系式,然后以前级的输出作为后级的输入,逐级代入后级的运算关系式,从而得出整个电路的运算关系式。
二、有源滤波电路
运算电路研究频域问题,即电路要实现的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频率成所需的函数关系。
1.  有源滤波电路一般由 RC网络和集成运放组成,主要用于小信号处理。按其幅频特性可分为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和带阻滤波器四种电路。应用时,应根据有用信号、无用信号和干扰等所占频段来选择合理的类型。
2.  有源滤波电路一般均引入电压负反馈,因而集成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故分析方法与运算电路基本相同,常用传递函数表示输出与输入的函数关系。有源滤波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有通带放大倍数Aup。通带截止频率ƒp特征频率ƒ0 、带宽ƒbw和品质因数Q 等,用幅频特性描述。
3.在有源滤波电路中也常常引入正反馈,以实现压控电压源滤波电路,当参数选择不合适时,电路会产生自激振荡。
除了上述内容外,本章还介绍了全通滤波器、状态变量型滤波器、开关电容滤波器以及用于小信号放大的仪表用放大器、电荷放大器和隔离放大器等,并简述了放大电路的干扰和噪声及其抑制措施。

网友A(2023-12-16):
运算电路研究频域问题,即电路要实现的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频率成所需的函数关系。

网友B:
滤波电容C的值是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C:
滤波电容和C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D:
滤波电容C的值是计算出来的嘛

网友E:
积分、微分是如何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