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教flash问题!

楼主(2023-07-25):
有哪位把程序烧写在flash里出现过以下情况?疑惑啊!!

用ATMEL的经典搭配 AT91M40800 + AT49BV1614A + ISSI25616的RAM 做了块板子。程序在RAM里调试正常;现烧写到flash里后,发现PIO、usart都能正常工作(有测试程序),但一个外部中断处理程序有异常,不能正常收发数据。

网友A:
正常来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B:
调试正常,正常运行不正常,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打印LOG吧,这种问题不好找。

网友D(2023-12-05):
这个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E(2024-01-29):
是不是中断程序问题

网友F:
打印LOG排查一下这个问题吧

网友G:
打印LOG查一下问题

网友H(2024-03-04):
是不程序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I:
中断向量表地址不匹配,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处理程序被执行。

网友J:
可能是Flash等待状态设置不正确,不匹配Flash的读取速度。

网友K:
尝试关闭优化或降低优化级别,然后重新编译和烧写程序。

网友L:
检查外部中断的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M:
使用调试器单步执行外部中断处理程序,查看程序在Flash中运行时是否有任何异常行为。

网友N:
检查外部中断引脚有没有短路或损坏。

网友O:
检查外部中断处理程序的代码是否有逻辑错误